求教,有关电机带动偏心轮配合导向轴往返结构,设计细节

楼主(2020-08-06):
已知C点与导向轴D在同一水平位置,A、B点在同一水平位置且高于C点,如图结构,我的鱼眼接头,连在A点与连在B点区别大吗?连在A点会不会更容易憋住导向轴?请各位大神赐教,谢谢!

偏心轮机构

偏心轮机构

网友:
我会选自B上,而且会把B做成可以左右调整的调整快,这样会有更多的可调整空间。

网友:
如果固定在A上,坏了更换不方便。

网友:
固定在B点,浮动可调

网友A:
B与A,C这两个零件是什么关系?如何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B与A,C这两个零件是什么关系?如何连接?

A 和B在C处,螺丝紧固

网友:
A点感觉不在受力中心点吧,这样很容易出现机构运行卡顿的异常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