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冲头的选择

楼主(2020-08-06):
大家下午好,因为整型冲头,想问下两种冲头那种方案好,我倾向于B型,因为强度好。但是不知道加工难度y

楼主:
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
头部尺寸公差小,不便加工,另不好检测,建议A,直线端可以尽量减短

网友:
考虑磨损,选择A

网友:
A冲头R角大一点

网友:
整什么型也很重要

网友(点评):
我一直就在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好,请问你这个冲子是要冲什么材料,厚度,精度?

网友:
头部的公差不易检测,不过可以标注个锥度的精度要求

网友:
选用A型冲头,但是需要适当修改:
1,头部直线段适当减小;
2,圆锥过渡段有大圆角;

网友:
都不知道你的用途是干什么。。。。并且那个尺寸精度,不像是干粗活的。细致活,选A,精密零件就需要小心使用。

楼主:
这个是干精细活的,用于整形,材料SKD61

网友:
A结构更好,这种的机构圆柱铆头更容易加工出来。

网友(2021-09-29):
那如果是刺破该设计成啥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