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尼脂怎么加?

楼主(2020-08-06):
脂油一般通过高压桶,输入到注脂阀来进行点脂,
阻尼脂怎样自动点脂?
因买个阀,
几千大洋,
做实验代价太大,
这个样品我看过,
粘度太大,
类似双面胶反面的,
还类固态化,

想请教坛友,
做过阻尼脂自动机的,
请指点。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是不是自动注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是不是自动注油器?

谢谢,自动装配零部件,某一部位要注阻尼脂,像点胶阀一样的

网友:
我们产品的阻尼脂都是手工涂抹的  不过即将上一套 自动注油的 还不知道什么样子

楼主:
用的什么阀,阻尼脂是怎样输入到阀的,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