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MINISO口袋风扇拆解

楼主(2020-08-06):
熊孩子把铅笔插到了旋转着的小风扇里,所以就有了这个帖子。

风扇的面罩是常见的塑料材质,卡扣连接的,稍稍用一点力气,很容易拆开。

扇叶折断了(其实拆的时候还连着一点点,不过没有粘的必要,就直接弄掉了)。中心孔是和金属的转轴配合的。另外,这个磁铁的材料是软的。

线圈是固定在后罩子上面的,转轴从中心穿过来。(转轴尾端是迷你的O圈和白挡圈)

线圈和电路板整体都撞歪了,手工复原,嗯,大力出奇迹。

背面有个10mm深的孔。
这里还有个有趣的事情,因为转轴和风扇的中心孔连接是很紧的,如果先把扇叶和线圈对好,小转轴从背面很难按安进去,毕竟转轴大约才15mm长。

后来换了个思路:

  • 先把转轴上的O圈和白挡圈拆下来,把转轴和扇叶先安装好。
  • 把扇叶与线圈安装好,让转轴从线圈中心的孔穿过去。
  • 在后罩子中的孔里,把O圈和白挡圈装回去。(这里是用夹眉毛的小镊子和牙签操作完成的)

最后扣上面罩,套上胶圈,齐活了。
除了噪音变大了一点,熊孩子欠顿打之外,没啥大毛病。
๑乛◡乛๑

网友:
这一拆,让社友弄懂不少问题!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A:
理论上,你这七片扇叶,不对称分布,掉了一块,不平衡,你若再折几片扇叶,不平衡量可能减小,当然本身不对称,想完全消除不可能,但噪声可能小些,嘿嘿。。。风量可能也小些

网友(点评):
为何要拆叶片,剪刀也行

网友B:
无刷电机?电路板上没看到霍尔元器件啊,还是拍摄角度问题,遮挡了!

网友C:
拆机时熊孩子如果在跟前,估计老佩服你了。从小就会在心时埋一下一颗机械的种子(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电路板上没看到霍尔元器件啊,还是拍摄角度问题,遮挡了!

几块钱的小东西,应该没霍尔。

https://zhuanlan.zhihu.com/p/126670860

网友E:
有刷电机,无刷电机。
有中生无,无中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电路板上没看到霍尔元器件啊,还是拍摄角度问题,遮挡了!

说的是第四张图,线圈下面那个小黑块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机时熊孩子如果在跟前,估计老佩服你了。从小就会在心时埋一下一颗机械的种子(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

如果是乐高之类的,或者很有趣的东西,我会叫小子在旁边打下手,这种就不让他往前凑了,入坑了亏的是他爹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块钱的小东西,应该没霍尔。

https://zhuanlan.zhihu.com/p/126670860

线圈下面是有个霍尔元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刷电机,无刷电机。
有中生无,无中生有。

我差一点就喊出来【无懈可击】了(注:三国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你这七片扇叶,不对称分布,掉了一块,不平衡,你若再折几片扇叶,不平衡量可能减小,当然本身不对 ...

把七个叶片都给撅折,就彻底平衡了๑乛◡乛๑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七个叶片都给撅折,就彻底平衡了๑乛◡乛๑

把对面的2个叶片剪短一点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圈下面是有个霍尔元件的

查了其他拆解贴,还真有hall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七个叶片都给撅折,就彻底平衡了๑乛◡乛๑

哎呀,有些话不能挑太明了,所谓创造型创新,本身就要颠覆原有设计,但一谈颠覆,就不和谐了,所以你不能全拆了。就像以前有人说的你们闹意见不能全不来上课,全不来就成了罢课,有政治性了。有一个人上课都不能叫罢课。你那留两片,基本还算对称的,估计风量小了些。但噪声肯定没你现在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差一点就喊出来【无懈可击】了(注:三国杀)

无叶风扇才叫无中生有吧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