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叠厚度不一致钢板时如何检测已堆叠钢板的厚度?

楼主(2020-08-07):
冲完的变压器铁芯钢片需要通过机械手码放堆叠到另一边,可是厚度误差挺大的,并不是一致的厚度,无法通过程序来得知厚度,所以想问问如何能够得知已堆叠的厚度,从而控制机械手下降码放时的缓冲距离。谢谢!

网友:
无法通过程序得知厚度,可以通过反馈得知

网友A:
机器人不是自己能计数,自动计算位置的吗?你搞个碰撞感应器不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不是自己能计数,自动计算位置的吗?你搞个碰撞感应器不就完事了。

关键是每块厚度相差1MM,堆叠500mm高后,误差累计就太大了,无法靠计数完成了

网友:
码垛顶部找个位置装个红外测距仪,每次都是测最上面一片到测距仪距离,测距仪到底部的距离可以事先测出,两个数项减就是堆叠的厚度了。

网友:
这要加外部反馈把,什么光栅尺啊,感应器啊,摄像头啊都可以的

网友:
加个测厚装置。

网友:
直接测出厚度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每块厚度相差1MM,堆叠500mm高后,误差累计就太大了,无法靠计数完成了

有没有速度要求?没有速度要求的话,多走一道检测厚度的工序   板大的话   建议用称重来区分厚度   比较准

网友:
非常还用,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速度要求?没有速度要求的话,多走一道检测厚度的工序   板大的话   建议用称重来区分厚度   比 ...

有节拍要求的

网友:
见过用反射型光纤传感器测距的,在范围内的话,精度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节拍要求的

你要不整理一份技术要求   这样可以统筹考虑    一会儿冒出一个要求   想帮你   也使不上力呀

网友:
外加检测的,激光测距

网友(2021-01-24):
松下的激光位移一千多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