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线导轨安装布置问题

楼主(2020-08-07):
请教各位,这种装在两侧的导轨。怎么保证平行度呢,这种布置设计安装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
安装面最起码平行吧,竖向导轨与底部水平面最起码也应该垂直,而且安装都得打表吧。

网友:
很多这种设备精度要求没那么高,靠定位台把导轨定住,加工保证定位台就可以了

网友A:
可以在安装面,切预定位基准面,样本手册里也有相关案例或者导轨定位块、定位销钉使用介绍(米思米,三益,上隆,怡合达他们的手册里应该会有介绍)

网友:
首先底面靠机加工保证,其中一个做一个垂直面靠山,机加工保证。另一个就需要在装配的时候打表了

网友:
垂直面基准靠住一个导轨,另一个打表安装

网友:
安装面靠机加,纵(长)向靠装配。

网友:
两侧驱动轴最好设置同步轴

网友:
整体的靠机构的制造装配精度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安装面,切预定位基准面,样本手册里也有相关案例或者导轨定位块、定位销钉使用介绍(米思米,三益, ...

多谢

网友(2024-12-10):
水平怎么保持的竖直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