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轴间隙如何测量?

楼主(2020-08-07):
请教,加工中心主轴间隙如何测量?

网友:
主轴上把刀,设置原点0, X 走10mm,  --X- 走10mm;  然后把这个工件哪到二次元测量仪上量一下加工长度 减20,就是中心主轴间隙

以上是个人想法,不知对不对?

网友(点评):
大侠讲的是定位精度

网友:
维修的人不是有一个主轴的长棒么?锥孔夹住,低速旋转,然后在长棒末端打表可以成圆跳动。

网友(点评):
打表简单粗暴。。。

网友(点评):
主轴圆跳动和主轴间隙是一回事吗?

网友:
楼主说的主轴间隙就是主轴跳动吧,一般打表测量几个谬是可以的,差太多的话就是轴承有问题了

网友(点评):
如果轴承磨损大了,检测的主轴跳动一定会有比较大的变化

网友:
标准检棒打端、径跳。

网友:
千分表打主轴上面旋转的刀具。

网友(点评):
机床静止时打&旋转时打?

网友:
轴有两个间隙,一个是径向一个轴向

网友(点评):
说得对,感谢,先说径向

网友:
将千分表靠在主轴上,然后在MDI下编码让千分表指针进一圈,然后在退一圈。这二圈的差值就是主轴的间隔

楼主:
|LQH860327发表于 08-14 09:21将千分表靠在主轴上,然后在MDI下编码让千分表指针进一圈,然后在退一圈。这二圈的差值就是主轴的间隔
主轴正转一圈后再反转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