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不锈钢整形问题

楼主(2020-08-07):
各位论坛的朋友早,因本人对冲压工艺不是很了解,现在有个5.4mm外径,内径5.1mm,长度3mm的不锈钢钢管,壁厚才0,15. 因为需要把钢管两端小耳朵冲压凹进去0.2不到的尺寸。 现在纠结用冲床直接冲头冲(因为冲击力过大,有些担心断钢管的内径固定管),还是用斜楔机构 用手压机左右受力去整形。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冲床动力多少的?没有变速箱吗?你是怎么卡尺寸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床动力多少的?没有变速箱吗?你是怎么卡尺寸位置的?

冲床是0.5T的

网友A:
冲2mm的话确实劲大了点,将近5000N的力了,变速箱试试看能不能把扭矩调到最小,去做变形误差应该挺大的。

网友:
说错了,是0.2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2mm的话确实劲大了点,将近5000N的力了,变速箱试试看能不能把扭矩调到最小,去做变形误差应该挺大的。 ...

那个是一千多块钱的小压机冲床,没法调冲击力了。因为是圆管小耳朵整形0.2凹下去。 我在想用斜楔机构,左右两边冲击,挂个抬臂手动压机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是一千多块钱的小压机冲床,没法调冲击力了。因为是圆管小耳朵整形0.2凹下去。 我在想用斜楔机构,左 ...

用斜楔机构固定好像也可以,有报废零件的话可以先试试,看下误差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斜楔机构固定好像也可以,有报废零件的话可以先试试,看下误差大不大。

就是担心整形精度,这个整形误差要正负0.02,斜楔机构调试好能不能稳定这种尺寸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担心整形精度,这个整形误差要正负0.02,斜楔机构调试好能不能稳定这种尺寸精度

2丝的话可以试试,精度要求不算高。

网友:
用气缸驱动好一些,可控性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