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想问下这样的一个垂直上下动作,已知所需要拉动的重量是2kg,该用多大的缸径?

楼主(2020-08-07):
大家好!想问下这样的一个垂直上下动作,已知所需要拉动的重量是2kg,也就是19.6N差不多,该用多大的缸径?谢谢!

网友:
12最稳妥,50几n,有的气缸10的也可以。

网友:
理解错了我

网友:
通常我都要给两倍的安全系数。如果只靠经验的话,位置足够的情况下我建议选16或者以上。我一直以来都是气缸选大不选小,除了考虑力够不够以外,还要考虑稳定性和寿命。

网友:
这跟行程还有关

网友:
F=PXS/负载率

网友:
0.5MPA的话,选择12可以,低于0.5MPA,选择16.
20N/0.6,基本上就算是34N了还得考虑长时间运行之后的问题,最好是选用16

网友:
看着应该是纯气动机构。。。

我觉得,少了那么一样东西:弹簧(压簧)。。。

升降的速度不一致,加减速不一致,加上负载的重心不在气缸的轴线附近。。。

应该不用多久,电磁阀那里会开始一直能听见漏气的声音。

另外,那两个导轨的安装位槽。。。羡慕你有这么工匠心满满的供应商。

那六个气动手指,一共多少钱啊?真羡慕你们花钱的那劲儿。。。

网友: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气缸作用力=气压x缸径受气压面积
综合考虑工况选择安全系数就好,系数一般情况取2~5

网友:
我会妥妥的选16

网友:
气缸不能选的过小,需要考虑传动效率的损耗,建议32的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