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指纹表面处理

楼主(2020-08-07):
请问:铝合金表面无指纹处理工艺有哪些?

网友:
我记得有卖纳米级防指纹油。

网友:
如果是从视觉上防指纹的话,接触过【表面磨砂处理+白色系氧化】

网友:
铝材做喷砂氧化就搞定了

网友:
阳极氧化

网友A:
除了那个油,感觉都是搞毛,有没有搞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那个油,感觉都是搞毛,有没有搞光的

总结的很到位。

网友:
阳极氧化后还会有指纹吗?

网友:
喷透明油就可以了,有要求可上UV

网友B:
喷漆抗指纹最好

如果有其他要求,可以做浅色系阳极氧化,效果也还可以

如果一定要抗指纹效果很高,可以用氧化或者电镀+AF工艺,不过是说话,用久了也不行。

网友C(2022-05-05):
引用 网友B:
喷漆抗指纹最好

如果有其他要求,可以做浅色系阳极氧化,效果也还可以

大佬AF工艺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AF工艺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

百度文库其实应该有不少资料的,我这里只有一份当时一家供应商给的一份介绍,不保证资料可靠性,但是可以作为基础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