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类和碳钢类板材对接的深熔焊方式

楼主(2020-08-07):
       深熔焊是指使用高熔深自熔焊接方式,获得大熔深焊道,可以不用开坡口就能实现厚度在10mm左右的各类板材的单面焊双面成型。焊道内部为V型成型,背部余高明显,探伤合格率100%。深熔焊技术的好处在于:一是可以省掉工序,不需要打底清根;二是提高生产效率;三是省了焊材成本。
       通常能实现这种方式的工艺有两种技术:等离子弧焊(PAW)技术和锁孔氩弧焊(S-TIG)技术。
       等离子弧焊(PAW)技术是实现深熔焊的常用技术,市面上做这种技术的企业很多。等离子弧焊(PAW)技术是利用了等离子弧的超强穿透性,增强焊接时的熔深,从而达到深熔焊接的工艺效果。一般等离子弧焊(PAW)技术可以保证10mm以下的不锈钢板焊透。然而,受限于等离子焊机的功率问题(目前市面上技术相对成熟的等离子焊机最大使用电流只有500A),等离子弧焊(PAW)技术在朝着更高目标发展受到瓶颈限制。不仅如此,因为等离子焊的电弧包容性不强的原因,等离子弧焊(PAW)技术对工况的要求非常严苛,不仅要保证板材的组对间隙率及错边率在一个极低的范围值,还要求板材必须是非碳钢板,也就是只能焊接不锈钢或者有色金属合金板材,而不能焊接碳钢板。
       因此,近年来市场上开发出了锁孔氩弧焊(S-TIG)技术,即采用超大功率氩弧焊技术,添加电磁搅动功能,可以极大提高电弧的穿透性,保证较厚板材的单面焊双面成型。因为技术本身的特性,锁孔氩弧焊(S-TIG)技术既具备了等离子焊电弧的穿透性,又具备了传统氩弧焊电弧的包容性,也因此有着等离子弧焊(PAW)技术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些优势主要表现在:其一,对板材的组对间隙率及错边率要求放宽,适用的工况条件放宽;其二是,可以焊接碳钢板,适用的焊接对象增加。不仅如此,由于焊接设备的功率超大(焊接设备普遍的最大使用电流可以达到1000A)针对更厚的板材焊接,技术开发空间很大。目前,锁孔氩弧焊(S-TIG)技术可以做到14mm以下的各类板材在无需开坡口的前提下单面焊双面成型。
       只是,因为自熔焊本身的特性,不管是等离子弧焊(PAW)技术,还是锁孔氩弧焊(S-TIG)技术,都会在焊道正面产生轻微的凹陷,这也需要在深熔焊后,用氩弧焊加丝方式做一层盖面层解决。这也是深熔焊工艺的一个比较大的不方便之处。但是纵然是这样,相对于传统的开坡口填丝焊接方式,深熔焊的工艺优势明显,具有非常的吸引力。

网友:
深融焊的电流是多少??

楼主:
3楼的兄弟,你问得太笼统,我不好回答。我只能讲,板材材质与厚度不同,焊接电流也不同。以10mm30408不锈钢板材为例,在缝隙小于0.5mm情况下,焊接电流430A左右,线速度280m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