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下这个齿轮材料选择什么好

楼主(2020-08-07):
机构很简单,大家看上面两图,通过人推设备然后车轮动带动轮轴动,轮轴又带动主动轮转,小齿轮跟转,最后带动小齿轮轴上的一个小转盘转动(转盘和车轮图中未画出)。主动轮材质压铸铝,貌似是ADC12。小齿轮是锌合金。负载大家可以认为没有。主动轮与小齿轮间是直接抹润滑脂润滑。使用环境正常环境没有腐蚀。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客户在用拖车拖这个设备时,时速在8KM/H 以下长时间使用没问题,可是一旦时速达到10-20KM/H后,可能由于摩擦升温的缘故,小齿轮磨损很厉害,要不了2小时,就导致最终设备没法正常工作。
领导想要做个齿轮箱然后里面加注润滑油来润滑,我在想这个设备没有什么负载,速度也不高,想着能不能通过改材料来解决。所以想请教下大家有没有推荐的材料。我想用UPE超高分子聚乙烯来做小齿轮不知道能否行,还请大家有经验帮忙提下建议,在此谢过。

图三

图三

楼主:
最后的合格标准是能通过15-20KM/H 50小时的测试

网友A:
这种齿形效率极低,铝合金和锌合金几乎是最差的选择。尼龙是可选材料

网友B:
齿形问题,宜用面齿轮副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齿形效率极低,铝合金和锌合金几乎是最差的选择。尼龙是可选材料

好的,兄弟的建议是不是不仅改材料,连传动方式都改,改锥齿轮传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形问题,宜用面齿轮副替代。

兄弟说的面齿轮副是指锥齿轮么

网友(点评):
搜一下即可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兄弟的建议是不是不仅改材料,连传动方式都改,改锥齿轮传动么

是啊,传动方式有多种选择,这种也是太差的了。
是复原古代传说的车子?

网友C:
用伞齿轮或者小齿轮按你说的用尼龙或高分子耐磨材料。这种齿形是自己发挥想象的么

网友:
M3.625非标锌合金齿轮是请人加工的么?

网友D:
这啮合形式确实是不适合高速啊。

网友:
应该提供下小齿轮的转速。

网友E:
建议修改传动方式,个人感觉锥齿轮传动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伞齿轮或者小齿轮按你说的用尼龙或高分子耐磨材料。这种齿形是自己发挥想象的么

赞同 锥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啮合形式确实是不适合高速啊。

恩,是的,这个不是我设计的,猜想当时可能为了节约成本偷懒就设计了这种结构,不过20KM/H这个速度是不是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传动方式有多种选择,这种也是太差的了。
是复原古代传说的车子?

哈哈,其实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何这么设计,因为设计那人已经离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修改传动方式,个人感觉锥齿轮传动比较靠谱

好的,多谢

网友:
一个蜗杆,一个涡轮他不香吗

网友:
那些都是减速机齿轮用的吧,不需要这么大的强度吧

网友:
换成涡轮蜗杆结构可行不

网友:
为什么不用面齿轮?

网友:
工程塑料也可以考虑一下,质清又耐磨!

网友:
这几个试试。

网友:
这种传动机构,不一定采用齿轮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