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机械的电气数据?

楼主(2020-08-07):
有谁知道机械的电气数据?可以教一下我吗?

网友:
问得一头雾水

网友A:
机械的电气是啥样的电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的电气是啥样的电气?

哈哈哈

网友:
电路、程序?

网友:
我理解:驱动电机的功率、转速等选择就算是机械设计的电器参数

网友:
楼主是不是做机械设计的,但又想学习电气方面的知识??

楼主:
您是电气工程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的电气是啥样的电气?

您好,您是电气工程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您是电气工程师吗?

不知道楼主想问的是啥,电子这方面有专门设计电子设备硬件的电子工程师,还有工业上偏向于自动化控制的电气工程师,前者电子工程师主要设计电路板,比如电视,手机,电脑内部电路板设计,需要自动控制类的还要有类似于C语言等编程能力;后者电气工程师主要就是针对PLC编程及相关电路设计,简单来说控制过程就是将各种传感器(比如位置,速度,力,温度等传感器)传感信号送给PLC,PLC将执行信号发送给执行器(比如电机,液压/气动电磁阀,继电器等),编程的目的就是告诉PLC当什么传感信号来了,就发送相应的执行信号给执行器,当然,工程师必须会设计整套电路,因为PLC编程就是根据硬件电路来的。PLC程序也要比C等语言简单得多得多。PLC电路设计也比电路板简单的多,只是将传感器正确的连接到PLC输入端,将执行器正确的连接到PLC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