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保持吸盘水平

楼主(2020-08-07):
非标结构分析,请问如何保持吸盘水平,知道的请评论,哈哈!

网友:
一个四连杆机构不就可以保持了吗

网友:
应该是机构转多少度,吸盘部件反方向转相同度数

网友A:
我觉得是靠重力,从视频中可以看到,是一个L型支架,吸盘下部比上部重太多,转轴上安装一个轴承减小摩擦,就能达到这种效果

网友B:
有同步轮同步带装置使其保持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靠重力,从视频中可以看到,是一个L型支架,吸盘下部比上部重太多,转轴上安装一个轴承减小摩擦, ...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会晃,不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同步轮同步带装置使其保持水平

要是我设计,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设计,也是这样

这是很多年前的机构,运用很成熟了

网友:
你们好像对这种机构很感兴趣,里是是齿轮也好,同步带好,这种机构都是成熟的。以前好像也有个贴问的是同样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持机构在转动中方向不变。摩天轮原理

网友:
同步带就可以做

网友:
两个同齿数的同步轮,一个装与主轴同心,但固定(不与主轴一起旋转),另外一个装在夹持吸盘的旋转轴上面,同步轮间拉一条同步带。这样就可以做出视频效果,不受速度和角度限制的一种保持机构。另外用齿轮也能做出来,不过齿轮的噪音大,且由于齿轮间隙,不建议用在精密保持要求的场合。

网友:
来两张图片吧,一目了然。

网友:
|zhaotingzhou发表于 08-08 17:10

来两张图片吧,一目了然。

正解

网友:
这个旋转同步是关键,挺有创意值得大家模仿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