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缸安装布赫平衡阀请教大神

楼主(2020-08-07):
本人液压小白一枚,最近了解布赫平衡阀,布赫平衡阀安装在普通油缸的有杆腔还是无杆腔上能保证在有负载的情况下有杆腔始终锁死,不伸出。(无杆腔在上方,有杆腔在下方,负载是其他物体提供的重力。具体油缸及安装反向可看图4,主阀体在有杆腔上安装,无杆腔安装的分油块)
原理能解释下吗?布赫平衡阀型号Cindy-16-B-SVD-S100-A-H21-1-SBA25   。布赫平衡阀原理图及型号表示如图1和2,设计图纸如图3和4.不知道设计的对不对?请大神详细解答下。必须感谢啊~

楼主:
大神看看设计对了没?能详细解释下吗?

网友A:
当A口是压力油口(进油口)时,25MPa是设定进油口压力大,有杆腔进油,推动活塞杆向右移动,无杆腔的液压油通过右端的油口卸油,在卸油回路上的三通支路连接了平衡阀的弹簧腔,弹簧的弹力和节流孔使得回油比较平稳,有一定背压而克服回油冲击压力。

当右端进油时,左端回油。流程中平衡阀的右端有一点没看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A口是压力油口(进油口)时,25MPa是设定进油口压力大,有杆腔进油,推动活塞杆向右移动,无杆腔的液压油 ...

图纸设计的不知道对不对,受载时油缸锁住不让活塞运动,起到安全作用。

楼主:
尊敬的版主,这个问题已经处理了。希望删帖啊。。。大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