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按下图这样布置导轨和齿条可以吗?载重300kg,高速导轨间距800mm左右。谢谢!

楼主(2020-08-08):
大家好!按下图这样布置导轨和齿条可以吗?结构限制了。载重300kg,高速导轨间距800mm左右。谢谢!

网友:
你感觉第二种的结构多还是第一种?
相信肯定第一种多。
理由:以前,重心正下方,力平衡,便于防护,外形尺寸也小;而新方案,承重300kg,你的座子应该不会太结实,力不平衡,刚性也不能保证,两导轨的受力也不均匀,寿命就不一致,精度不高还得另说。防护不便,外形尺寸也大哦

网友:
说的有道理。赞同。

网友:
两种都可以布置

网友:
给我来,看你其他如何布置。第一种结构性肯定相对更稳,而第二种装配拆装都方便。

网友A:
为啥要改,寿命肯定缩短,稳定性也很差

网友:
选好合适的配置都可以

网友:
非要采取第二种的话也行,就是受力有偏心,有可能会卡住。最好在右侧再放一组齿条,这样效果会更好

网友:
看具体情况啊,结构限制,拆卸维修方便,偏心是否要提高一个规格啊那价格就有误差,方案可以多种让客户选呗

网友:
为啥不用双侧导轨 双侧齿条 做双驱?

网友:
一根导轨就够了,你齿条侧再搞几个轮子辅助支撑就可以了

楼主:
第一种方案当然是最好的,但空间有限,放不下,按第二种方案就能布局下,不知第二种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改,寿命肯定缩短,稳定性也很差

因为空间有限,按第一种方案布局,放不下。按第二种方案布局,就都能放下,解决了空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空间有限,按第一种方案布局,放不下。按第二种方案布局,就都能放下,解决了空间的问题。

有带齿条的导轨

网友:
其实这个没有绝对的,第二方案是允许的,但是必须要考虑齿条刀到导轨的距离,单条滑块数量,滑块的距离,导轨的距离,负载受力点及方向等等要素。

网友:
如果是竖直传动的话,齿条不合适哟。电机一断电,这东西就得砸下来~

网友:
这个要看悬梁设计是不是足够牢固,设备运行速度,加速度,减速度。加工精度要比第一种困难,装配要求也相对高。

网友:
第一种方案比较好一点,支撑在两端,系统刚性也应该好些。

网友:
一条导轨,另外一条改为滚轮会好点

网友:
还是齿条在中间,传动受力会平稳一些。

网友:
可以用,安装调试要求高。

网友:
两种都见过 第一种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