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配合

楼主(2020-08-08):
轴承配合时,轴的公差选用什么

网友A:
轴承与轴配合的公差选择
时间:2020/1/8 10:46:26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文摘   阅读:222   评论:0

    轴承(Bearing)是当代机械设备中一种重要零部件。它的主要功能是支撑机械旋转体,降低其运动过程中的摩擦系数(friction coefficient),并保证其回转精度(accuracy)。
一、轴承配合一般都是过渡配合,但在有特殊情况下可选过盈配合,但很少。因为轴承与轴配合是轴承的内圈与轴配合,使用的是基孔制,本来轴承是应该完全对零的,我们在实际使用中也完全可以这样认为,但为了防止轴承内圈与轴的最小极限尺寸配合时产生内圈滚动,伤害轴的表面,所以我们的轴承内圈都有0到几个μ的下偏公差来保证内圈不转动,所以轴承一般选择过渡配合就可以了,即使是选择过渡配合也不能超过3丝的过盈量。

    配合精度等级一般就选6级,有的时候也要看材料,还有加工工艺,理论上7级有点偏底了,5级配合的话就要用磨。
    一般选用是:轴承内圈与轴配合轴选k6轴承外圈与孔配合孔选K6或K7
二、轴承与轴的配合公差标准
1、当轴承内径公差带与轴公差带构成配合时,在一般基孔制中原属过渡配合的公差代号将变为过赢配合,如k5、k6、m5、m6、n6等,但过赢量不大;当轴承内径公差代与h5、h6、g5、g6等构成配合时,不在是间隙而成为过赢配合。
2、轴承外径公差带由于公差值不同于一般基准轴,也是一种特殊公差带,大多情况下,外圈安装在外壳孔中是固定的,有些轴承部件结构要求又需要调整,其配合不宜太紧,常与H6、H7、J6、J7、Js6、Js7等配合。
三、举例说明
    一般情况下,轴一般标0~+0.005 如果是不常拆的话,就是+0.005~+0.01的过盈配合就可以了,如果要常常的拆装就是过渡配合就可以了。我们还要考虑到轴材料本身在转动时候的热胀,所以轴承越大的话,最好是-0.005~0的间隙配合,最大也不要超过0.01的间隙配合。还有一条就是动圈过盈,静圈间隙。
四、配合公差(fit tolerance)
    指组成配合的孔、轴公差之和。它是允许间隙或过盈的变动量。孔和轴的公差带大小和公差带位置组成了配合公差。孔和轴配合公差的大小表示孔和轴的配合精度。孔和轴配合公差带的大小和位置表示孔和轴的配合精度和配合性质。配合公差的大小=公差带的大小;配合公差带大小和位置=配合性质。
五、公差等级的选择
    与轴承配合的轴或轴承座孔的公差等级与轴承精度有关。与P0级精度轴承配合的轴,其公差等级一般为IT6,轴承座孔一般为IT7。对旋转精度和运转的平稳性有较高要求的场合(如电动机等),应选择轴为IT5,轴承座孔为IT6。
六、公差带的选择
    当量径向载荷P分成“轻”、“正常”和“重”载荷等几种情况,其与轴承的额定动载荷C之关系为:轻载荷P≤0.06C 正常载荷 0.06C <P≤ 0.12C 重载荷 0.12C<P
1、轴公差带
    安装向心轴承和角接触轴承的轴的公差带参照相应公差带表。就大多数场合而言,轴旋转且径向载荷方向不变,即轴承内圈相对于载荷方向旋转的场合,一般应选择过渡或过盈配合。静止轴且径向载荷方向不变,即轴承内圈相对于载荷方向是静止的场合,可选择过渡或小间隙配合(太大的间隙是不允许的)。
2、外壳孔公差带
    安装向心轴承和角接触轴承的外壳孔公差带参照相应公差带表。选择时注意对于载荷方向摆动或旋转的外圈,应避免间隙配合。当量径向载荷的大小也影响外圈的配合选择。
3、轴承座结构形式的选择
    滚动轴承的轴承座除非有特别需要,一般多采用整体式结构,剖分式轴承座只是在装配上有困难,或在装配上方便的优点成为主要考虑点时才采用,但它不能应用于紧配合或较精密的配合,例如K7和比K7更紧的配合,又如公差等级为IT6或更精密的座孔,都不得采用剖分式轴承座。

网友:
主要看你想要达到什么适用要求,过盈、过渡、间隙都可以,可以参考机械手册,上面有详细说明,包括安装方式

网友:
一般情况下
轴承内圈与轴配合轴选k6轴承外圈与孔配合孔选K6或K7

网友:
如果不通过机械手册查表的话,一般采用轴加0-0.02mm

网友:
外圈与座孔小间隙配合,内圈与轴过渡或者过盈,看具体实际问题定。
2楼社友说的很详细,仔细读几遍,好好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轴承与轴配合的公差选择
时间:2020/1/8 10:46:26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文摘   阅读:222   评论:0  ...

你好,请问一下那个间隙配合变成过盈配合,距离说明轴径60,选择公差带h6,公差为-0.019-0,轴承的公差为-0.015-0,能不能详解一下,谢谢

轴承国家标准

轴承国家标准

网友:
轴承外圈一般是小涨紧配合,内圈配轴则是小涨紧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与轴配合的公差选择
时间:2020/1/8 10:46:26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文摘   阅读:222   评论:0  ...

层主好人,就看楼主有没耐心

楼主:
多谢各位大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那个间隙配合变成过盈配合,距离说明轴径60,选择公差带h6,公差为-0.019-0,轴承的公差为 ...

最大过盈量为-0.015最大间隙-0.019这是过渡配合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大过盈量为-0.015最大间隙-0.019这是过渡配合兄弟

、当轴承内径公差带与轴公差带构成配合时,在一般基孔制中原属过渡配合的公差代号将变为过赢配合,如k5、k6、m5、m6、n6等,但过赢量不大;当轴承内径公差代与h5、h6、g5、g6等构成配合时,不在是间隙而成为过赢配合,
这是你的回答里面的原话,是不是写错了。没有什么针对性,这句话在很多回答中提到,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轴承内径公差带与轴公差带构成配合时,在一般基孔制中原属过渡配合的公差代号将变为过赢配合,如k5、 ...

轴承和轴配合中例如K5是过渡配合但是在实际中轴和轴承组合配合时轴是带着轴承转(由于表面光洁度的影响不可能严丝合缝的)轴进入轴承内圈就会有少量过盈。这就得考虑实际了。

网友:
最早进入一个工厂,我们的工程师标注的都是同意公差正负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