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剪叉式升降机不能空载没问题,加载后不能升起来,感觉搞砸了

楼主(2020-08-08):
各位大佬有没懂行的,帮一下我这个新人菜鸟

补充内容 (2020-8-9 08:27):
油缸缸径是50,杆径是40,行程是260mm,要求起升高度是1200,实际设计出来时1548,图是测绘的别人的产品,目前是压力20Mpa不正正常工作,要求举升重量300开关,加上自重的话不超过500kg

网友A:
推力不够或者推的点太靠近转轴了?做之前没有计算过推力?可以看下这个老帖子http://www.cmiw.cn/thread-359602-1-1.html

网友B:
不要紧,反正没人让你负责,你老板估计也是拿他来培养你。但我也许可以帮下你,减轻下你的焦虑:换个粗点的油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紧,反正没人让你负责,你老板估计也是拿他来培养你。但我也许可以帮下你,减轻下你的焦虑:换个粗点的 ...

有人要负责的啊,已经好长时间了

网友C:
就是力量太小了,加大压力或者换大缸径油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力量太小了,加大压力或者换大缸径油缸

这个是参考别人的做的,油缸型材,都一样,别人的就能起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现在想修改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力不够或者推的点太靠近转轴了?做之前没有计算过推力?可以看下这个老帖子http://www.cmiw.cn/thread-35 ...

请问您会计算吗,油缸缸径50,杆径40,压力20MPa的时候推力可以达到3925kg,起始角是个15度,根据力学计算3925*sin15=1015kg,我那个载重没有顶多200kg;仿照别人的做的,别人的没问题。这个起始角有人说最小是20度

最低状态的角度

最低状态的角度

网友D:
大哥你这图上的参数都不贴好,还搞个PDF,PDF还要让人花积分下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这图上的参数都不贴好,还搞个PDF,PDF还要让人花积分下载……

PDF没法看,除非提供3D源文件,让高手改改尺寸

网友(点评):
他这一看就是初始角没算好,是需要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PDF没法看,除非提供3D源文件,让高手改改尺寸

我没有三维图纸,需要三维图纸吗,有认识懂行的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PDF没法看,除非提供3D源文件,让高手改改尺寸

我不知道怎么设置,我是新手,可以告诉我怎么搞吗。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图纸都是加密的,

网友F:
剪刀叉设计的难点就是最低点的受力分析。从简单计算上看垂直分力是够了,但是水平分力带来的摩擦扭矩也是巨大,甚至水平分力会导致机架变形卡死。原则上,加大油缸起始点的角度,增加行程是比较有效的,比如,抬高活塞杆的铰接点,或者下沉缸筒铰接点。直接增大油缸直径,可能会导致机架撕裂,我们有血的教训。

网友G:
这种结构原理,油缸受力最大位置是落到最低位置,承载后起不来可能是缸径选的偏小了。可以把最低位提高一些(就是通过限位,别让他落到最低位,但能满足使用),牺牲少量行程;
如果选择缸径偏差太大,就只能换油缸了。
先别急躁,仔细分析,调整。先别就说搞砸了。

网友H:
如果参考别人的,看看负载和油缸压力是不是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参考别人的,看看负载和油缸压力是不是有差别?

油缸和型材一样的。载荷找的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结构原理,油缸受力最大位置是落到最低位置,承载后起不来可能是缸径选的偏小了。可以把最低位提高一些 ...

这个设计的时候有个最低高度的要求。确实要放平心态。慢慢找原因,主要平时没有设计过该类产品,没有设计过四连杆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剪刀叉设计的难点就是最低点的受力分析。从简单计算上看垂直分力是够了,但是水平分力带来的摩擦扭矩也是巨 ...

你说的这些我也考虑了,但是没有参考数据,能有个什么参考的数据就好了。目前来说是第一从事四连杆机构的设计,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这种结构虽然简单,其中的难点还是不少的。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抄不像是很正常的。

网友:
油缸应该放在固定支腿端

网友I:
输出的力打折扣了吧?

网友J:
你这压力我看着都害怕。

楼主:
引用 网友I:
输出的力打折扣了吧?

请问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压力我看着都害怕。

一般都是多少压力,我们这边做矿山机械,最小都是15MPa

网友G(2020-09-18):
引用 楼主:
这个设计的时候有个最低高度的要求。确实要放平心态。慢慢找原因,主要平时没有设计过该类产品,没有设计 ...

做个计算草图,调整尺寸后自动计算。会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个计算草图,调整尺寸后自动计算。会方便些

最终增大起始角已经解决问题了

网友:
你这个是起始角度有问题,初始状态存在一个角,不会平行为零,起始角度就该是15度+初始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增大起始角已经解决问题了

那就只需要校核油缸推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