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

楼主(2020-08-08):
角接触轴承的最大承受径向力和轴向力怎么计算?
7305b

网友:
在具体的品种轴承供应商的资料上可以查到吧。

网友:
角接触轴承都是成对实用的,轴向受力的两个方向各由一个轴承承受;径向受力则由两个轴承共同承担。承载力轴承手册可以查到。

网友:
看安装形式,是背靠背还是面对面安装?机械设计教材中有很详细的计算过程。

网友:
参考: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机械设计第九版等318页起

网友:
这个直接选用不香吗,为啥还要自己去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