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反力之架的升降装置

楼主(2020-08-08):
求助各位大佬 设计一个龙门支座 中间的横梁我想采用液压升降,在图示位置增加一个油缸来对横梁进行抬升。两侧的立柱对称都加油缸, 因为现场有油路管道正好可以利用,所以就没想用电机。横梁滑动 靠立柱的内侧有两根直线导轨。待高度调节好以后,用螺栓固定横梁与立柱。想问问大佬们这么设计的有什么弊端没有,还有就是能保证使用中抬升功能正常使用的话,使用油缸做提升和用电机做提升装置这两种哪种更经济

网友A:
两端各自用一个油缸抬升有个同步问题不好解决。我建议用一个油缸通过链条或皮带同时拉升横梁两端。

网友B:
横梁升降有没有速度控制要求?横梁上还有负载吗?
升降行程有多少?液压或者链条提升都可以。

网友C:
油缸不易同步,四条导轨难平行。

网友D:
这机架加强板众多,感觉走很重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端各自用一个油缸抬升有个同步问题不好解决。我建议用一个油缸通过链条或皮带同时拉升横梁两端。

谢谢  已经改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梁升降有没有速度控制要求?横梁上还有负载吗?
升降行程有多少?液压或者链条提升都可以。

谢谢 已经改善了 这是个龙门之架,做拉力实验的 设计个25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缸不易同步,四条导轨难平行。

您这一说 我才想到。换成冲床那种燕尾导轨会好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架加强板众多,感觉走很重的样子!

嗯 横梁就一顿多了

网友:
没必要那么复杂吧,直线导轨和燕尾槽都不好控制平衡,干脆不用直接两个油缸分别手动手动升降就可以,还有能放这么大的东西屋子都会有行吊的,直接用行吊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