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楔机构整形请教

楼主(2020-08-08):
请教下论坛的朋友,现在一个不锈钢钢管壁厚0.15,需要耳朵整形凹进去0.2mm不到,我这斜楔机构能达到要求嘛。 一种直接连接0.5T小冲床进行加工,另一种连接气缸进行加工,前者动力足 但是瞬间就抬上去了。后者可以压下去时间久一些。请问下哪种方案可行呢,谢谢。

楼主: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靠,这么像我的一个机构,我刚好做一个这样的冲模,没经验,糊里糊涂出图了,QQ2883683一起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这么像我的一个机构,我刚好做一个这样的冲模,没经验,糊里糊涂出图了,QQ2883683一起讨论

我这个是整形,材料很薄,就是不知道这样机构的力能不能整形到位。我是偏向于用气缸来压。

网友B:
啥叫整形?你那管子又不会转,不就冲个坑么?深0.2,是这理解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啥叫整形?你那管子又不会转,不就冲个坑么?深0.2,是这理解么?

lz不是直接冲,是斜块。另外,管子安装在线轨上,,,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z不是直接冲,是斜块。另外,管子安装在线轨上,,,哈哈

那管子安在线轨上,那冲头一进给,管子不退回来了,压什么坑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管子安在线轨上,那冲头一进给,管子不退回来了,压什么坑咧?

翻车现场,谨慎驾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翻车现场,谨慎驾驶

喔?跟开车有关?我不会开车,我一般坐公交,地铁的。要翻车,也是司机不好,这是车上哪部分的?

网友D:
我觉得气缸好一些,可以调整速度,也可以控制保持时间,实现起来可控性好一些。

网友E:
力和变形量是不是能计算出来?你做没做计算?计算结果是多少?这样从图片上看是能不能实现?有点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管子安在线轨上,那冲头一进给,管子不退回来了,压什么坑咧?

不恏意思,周天没上帖子,那个零件安装在活动的导轨夹具上(夹具是那个绿色的柱子),冲压完成 在退回工作为进行换料装料,就是小钢管材料冲进去0.2mm的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力和变形量是不是能计算出来?你做没做计算?计算结果是多少?这样从图片上看是能不能实现?有点不靠谱。

我也是这么担心的,因为没做过冲压计算,不清楚这样能否达到变形量并维持,只能凭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气缸好一些,可以调整速度,也可以控制保持时间,实现起来可控性好一些。

整形的话 是不是保持时间有较大的关系呢,之前是直接用小冲压机冲头冲下去的,但是Z方向位置难调,多了圆管夹具就冲断,冲少了达不到尺寸要求

网友:
直接用大些的气缸给压压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