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零件如何来加工呢?有没有除了模制简单便宜点的方法

楼主(2020-08-08):
材料是铝7073,硬度比较大,折弯好像不大行,有没有好方法?

网友:
量大当然要开模了,当然你要是能找到现成零件补充加工也算你本事

网友:
铝型材挤压成型

网友:
这些稀奇古怪的形状,一般都是量大做铝型材。

网友:
大批拉伸膜,小批量线切割,再要表面质量好的话就慢走丝。

网友:
量大就是要开模的,加工中心也能做,价格会吓到你,哪个合适自己掂量一下

网友A:
我说句不该说的,加上尺寸^_^

网友(点评):
哈哈哈,到底是一米的,还是一公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句不该说的,加上尺寸^_^

长度在1米左右,高度10公分

网友:
大批模具拉伸,小批量线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