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M安装出错

楼主(2020-08-09):
跳过这步,按正常破解,点进软件就是请获取有效PAF,破解流程没用问题,有大佬知道咋回事吗

楼主:
之前还弹出个PM是否正常运行

网友:
应该是你安装路径有中文。

网友:
把路径的中文字改成拼音后再试试

楼主:
|黄老邪zp发表于 08-09 17:38应该是你安装路径有中文。
OKOK,谢谢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8-09 20:44把路径的中文字改成拼音后再试试
谢谢大佬

楼主:
弄好后拉stp就直接卡死

网友:
新建部件后,再导入stp文件,会方便很多!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8-11 16:48新建部件后,再导入stp文件,会方便很多!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