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可以作负载吗?

楼主(2020-08-09):
初入液压行业不是很懂,还想请教各位大佬!实验需要观测液压系统带负载工作时输油管路的形变,能否设计这样一个系统来模拟?压力等级:中高压8-16Mpa

方案一:泵把油从油箱里泵出后,直接通过一个溢流阀返回油箱的回油口。我想的是,可以通过调节溢流阀的初始压力来调节输油管路中的压力。
方案二:类似最简单的液压传动系统,在油缸进油口之前包含各类调节元件(例如换向阀,节流阀,溢流阀等)。但是在油缸的出油口,即回油路上添加一个溢流阀(背压阀),改变该阀的初始压力,也相当于让缸带载工作。

问题:1.溢流阀能这样使用吗?我查阅资料发现溢流阀一般都作为安全阀来使用,类似于电路中的保险丝,不知道溢流阀能否这样在一段时间内一直高压常开工作。

2.溢流阀的稳压效果理想吗?因为实验是希望能得到一个稳定且可变的负载,例如8Mpa,12Mpa,16Mpa三个稳定值。查阅资料发现先导式溢流阀更适合用来稳压,但是也会有波动。
3.是否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呢?

才接触液压行业一个月,还有很多东西不太懂,还请各位多多帮助!万分感谢!
如果我的问题描述不清,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回帖交流!

网友A:
可以。

网友B:
溢流阀可以作背压阀使用,在回油管路中,调节溢流阀的弹簧压力,即能调节背压力的大小。

溢流阀的稳压效果,不同品牌的产品也有差别,这个最好咨询溢流阀的技术支持,他们有产品的实验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溢流阀可以作背压阀使用,在回油管路中,调节溢流阀的弹簧压力,即能调节背压力的大小。

溢流阀的稳压效 ...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溢流阀可以作负载吗?
可以。

请问溢流阀也可以顶着液体压力常开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溢流阀也可以顶着液体压力常开吗?

看液体压力多大?超过溢流阀内弹簧的弹性极限对应的压力,弹簧力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液体压力多大?超过溢流阀内弹簧的弹性极限对应的压力,弹簧力失效了。

好的,谢谢了!

网友C:
当然可以,你一直打油,管道内的最高压力就是你溢流阀设置的保护压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你一直打油,管道内的最高压力就是你溢流阀设置的保护压力了。

当然压力会有一些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你一直打油,管道内的最高压力就是你溢流阀设置的保护压力了。

好的,了解了。还请麻烦您看一下我这个方案一可行吗?是否有什么隐患问题我没有注意到?谢谢了!

网友:
不建议这么干,比较容易损坏阀岛!

网友:
只要在管路出油口上直接接一个溢流阀,溢流阀进油口上接一个压力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