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修角度给液压工程师的几点意见(2)

楼主(2020-08-09):
继——从维修角度给液压工程师的几点意见
http://www.cmiw.cn/thread-1018380-1-1.html

7.原理图可以更好
针对一台设备,能设计出一套完美的液压系统,是对每位液压工程师的一项挑战,需要:
  • 有液压基础知识的深度、广度,对液压传动的深刻理解。
  • 对整台设备机、电、液协同运行状况的掌握。
  • 一些创新、冒险精神(这两种精神必定脱胎于实践)

不同的设计者对于同一台设备必定会有不同的理解而给出不同的设计原理。
原理图会成为你设计理念的最准展示。

想想多年后这些原理图一定会成为现场人员能与你交流,理解你设计意图的唯一途径。
见过很多需要现场人员去猜的原理图,这不下面就是一个,我相信大多是个例,也许少数也会犯。

  • 原件无标号,说明不明确,如溢流阀不给型号及厂家。
  • 原理图符号不标准,关于这个肯定会有疑议,我的做法是,国标能找到优先国标,其次是样本符号,这也是上一条要求严格的原因,少用通用简化符号,尤其是插装阀及阀板这块。
  • 主回路,控制回路一定要分清。
  • 执行元件相关参数也要尽量详细
  • 蓄能器充值,重要压力表示值
  • 符号布局尽量结合实际安装布置状态

总之每张原理图都可以表达的更好
下面这个就很好

网友:
要设计液压系统,需要先把基本的控制回路的原理、常用液压阀的原理和计算选型方法弄明白,复杂的系统还需要更深入的学习和工作中不断积累的实验或工作经验。

网友A:
被原理图坑过好几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被原理图坑过好几次了

为什么说是原理图呢,他只告诉你原理,具体接管路的时候还是有差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说是原理图呢,他只告诉你原理,具体接管路的时候还是有差距呢

原理错了,管路怎么接才能对?

网友:
从总到分的原则对系统模块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