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折纸机设计

楼主(2020-08-09):
各位大佬,这个折纸应该怎么处理,门外汉一个。求帮助。QQ1240040500

楼主:
求大神回复一下

网友:
不要看你画的这些视角的图,这些,只是提供尺寸参数的依据而已。

改思路!!!

1)找出制作过程中最稳定的基准面。(可能是成品本身的一个面,也可能是成品的某个对称中心面,也可能是。。。)

2)一切动作,以这个面为基准来靠拢。

网友A:
折纸后四周是如何密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纸后四周是如何密封的?

对折后有缺口的长边以0.5的宽度往上折2次,短边以60度角往里面塞。
我想问一下往里面塞这个问题难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