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20-08-09):
1、直线运动负载惯量计算公式:
2、负载惯量反映到电机输出轴上,负载获得最大加速度。则电机轴上的惯量公式:
如果使用场合需要更高的加速度一减速度或者更快的周期,推荐负载与电机的惯量比应小于4:1,在要求更快的动态响应应用中,他们的惯量比应为1:1。
正确的惯量匹配
1)不管何时,只要是在两个不同大小的电机中选择,选择尺寸更粗更短的电机会给你更大的电机惯量。
2)使惯量的匹配越接近越好,例如,负载/电机的惯量匹配最多不要超过10:1。

当负载/电机惯量比小于10时,系统响应情况是比较理想的。当比率大于10时,系统响应就会振荡。当比率过大,系统虽然还是稳定,但响应时间会很长。匹配了合适的惯量可以减少超调和稳定时间。匹配惯量最简单的方法是加大机械功率的转换(加同步带传动、减速箱等)。为了平衡负载和电机的惯量而去买一个更大的电机,这种做法成本很高而且效率也低。

选型示例(三菱伺服推荐惯量比:15倍以下)

网友:
工作中还用不到电机。先收藏一下。

网友:
实际工作中,用到这个公式的情况应该不算多

网友:
最近有研究伺服电机选型,网上也没查到太多资料,很有用,收藏了。

网友:
晓jun,是大神

网友:
一般都是凭经验选,除非换了个平台

网友(2020-10-14):
公式看的头大,没有案例吗

网友:
一般只知道负载和节拍这些参数够不?

网友A:
赞,再把常用惯量计算方式贴上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再把常用惯量计算方式贴上就更好了

有时间了再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