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的焊接工艺

楼主(2020-08-09):
    焊接是被焊工件的材质(同种或异种),通过加热或加压或两者并用,并且用或不用填充材料,使工件的材质达到原子间的结合而形成永久性连接的工艺过程。那么不锈钢焊接要点与注意事项有哪些要点呢?

      不锈钢焊条可分为铬不锈钢焊条和铬镍不锈钢焊条,这两类焊条中凡符合国标的,均按国标GB/T983-2012规定考核。

     铬不锈钢具有一定的耐蚀(氧化性酸、有机酸、气蚀)耐热和耐蚀性能。通常被选作电站、化工、石油等设备材料。但铬不锈钢一般情况下可焊性较差,应注意焊接工艺、热处理条件及选用合适的电焊条。

   铬镍不锈钢焊条具有良好耐腐蚀性和抗氧化性,广泛应用于化工、化肥、石油、医疗机械制造。为防止由于加热而产生晶间腐蚀,焊接电流不宜太大,比碳钢焊条较少20%左右,电弧不宜过长,层间快冷,以窄焊道为宜。

一、采用垂直外特性的电源,直流时采用正极性(焊丝接负极)

     1、一般适合于6mm以下薄板的焊接,具有焊缝成型美观,焊接变形量小的特点。(感谢关注鼎鼎自动焊接)

    2、保护气体为氩气,纯度为99.99%。当焊接电流为50~150A时,氩气流量为8~10L/min,当电流为150~250A时,氩气流量为12~15L/min。

     3、钨极从气体喷嘴突出的长度,以4~5mm为佳,在角焊等遮蔽性差的地方是2~3mm,在开槽深的地方是5~6mm,喷嘴至工作的距离一般不超过15mm。

     4、为防止焊接气孔之出现,焊接部位如有铁锈、油污等务必清理干净。

     5、焊接电弧长度,焊接普通钢时,以2~4mm为佳,而焊接不锈钢时,以1~3mm为佳,过长则保护效果不好。

    6、对接打底时,为防止底层焊道的背面被氧化,背面也需要实施气体保护。

    7、为使氩气很好地保护焊接熔池,和便于施焊操作,钨极中心线与焊接处工件一般应保持80~85°角,填充焊丝与工件表面夹角应尽可能地小,一般为10°左右。

     8、防风与换气。有风的地方,务请采取挡网的措施,而在室内则应采取适当的换气措施。

二、不锈钢MIG焊要点及注意事项

     1、采用平特性焊接电源,直流时采用反极性(焊丝接正极)

     2、一般采用纯氩气(纯度为99.99%)或Ar+2%O2,流量以20~25L/min为宜。

     3、电弧长度,不锈钢的MIG焊接,一般都在喷射过渡的条件下来施焊,电压要调整到弧长在4~6mm的程度。

     4、防风。MIG焊接容易受到风的影响,有时微风而产生气孔,所以风速在0.5m/sec以上的地方,都应当采取防风措施。

三、不锈钢药芯焊丝焊接要点及注意事项

     1、采用平特性焊接电源,直流焊接时采用反极性。使用一般的CO2焊机就可以施焊,但送丝轮的压力请稍调松。

     2、保护气体一般为二氧化碳气体,气体流量以20~25L/min较适宜。

     3、焊嘴与工件间的距离以15~25mm为宜。

     4、干伸长度,一般的焊接电流为250A以下时约15mm,250A以上时约20~25mm较为合适。

网友:
看了还是有些收获的,senior想必对焊件也是有一定研究基础的。不知道下次senior可不可以讲讲我们的技术和国外一些the top 精密制造企业差距在哪里呢?一直都不是很清楚。

网友:
不锈钢一般都是钨极氩弧焊,填丝焊接不太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