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态分析

楼主(2020-08-10):
在工程中一般什么结构需要做模态分析

网友:
一般需要考虑到降低振动,避免共振的结构需要

网友:
避免共振和想知道产品固有频率的结构模型

网友:
你要搞清楚模态分析是做什么的,一个物体是有很多模态的,一般去前几阶。做模态分析一般是为了避免发生共振(当然也有利用共振的),
避免发生共振的工程应用就很多了,比如桥梁!

网友:
汽车零部件都是要做模态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