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腔焊接件的柔性装夹

楼主(2020-08-10):
一个尺寸约为1200x900x800的空腔焊接钢件,如向解决数控加工振刀?之前搭压板后还要糊石膏加强,效率太慢,请大神指点

网友A:
最好焊件图片发出来看一眼啥结构。
按照你字面的意思理解,在型腔中间加入对丝支撑一下看看行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焊件图片发出来看一眼啥结构。
按照你字面的意思理解,在型腔中间加入对丝支撑一下看看行不行吧。

中间加了螺纹撑杆,但镗精密孔还是会振刀,精度和表面粗糙度都无法保证

楼主:
空腔共振太大

网友B:
大板件震刀,很难处理。
大立车上能干不,车铣复合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板件震刀,很难处理。
大立车上能干不,车铣复合的那种?

干不了

楼主:
还有一个装夹找基准的问题也比较麻烦,因为焊接变形,每个零件都不一样,找基准也要花好多时间,有加工大型焊接空腔零件的大神多指教

网友:
在满足加工要求的情况下,刀装的越短越好,最好还是选短刀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