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图片内的零件叫什么,哪里有买的

楼主(2020-08-10):
零件是显示器支架里面拆出来的,提供屏幕上升的力

网友A:
我们公司产品管它叫卷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产品管它叫卷簧

谢谢,查到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找到了

网友B:
有个很疑惑的问题,为啥图灵搜索不见了,不是说只要有图片,就可以搜到,那么询问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个很疑惑的问题,为啥图灵搜索不见了,不是说只要有图片,就可以搜到,那么询问有什么意义呢?

很多人不知道可以【图片搜索】,只知道【搜索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不知道可以【图片搜索】,只知道【搜索图片】

我看有些公众号说的挺牛的,说能搜到,结果拍了个logo,用百度,愣是没搜到,估计也没他们说的那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很疑惑的问题,为啥图灵搜索不见了,不是说只要有图片,就可以搜到,那么询问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不准,没得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打开某宝,最上的搜索栏右边有个相机,然后拍摄搜索的物体,下面就会显示相关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打开某宝,最上的搜索栏右边有个相机,然后拍摄搜索的物体,下面就会显示相关产品。

是不是感觉淘宝的搜索功能比百度的好用了,还带人工简介的

网友:
淘宝或者工业1688上几乎都能找到工业零配件。

网友:
我也喜欢拍照后在淘宝上找零配件,
这方面感觉比百度搜索厉害

网友:
感觉卷簧是一样的。

网友E:
卷簧还是双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卷簧还是双层的?

网友:
卷簧,可是双层是为了增加力,还是控制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