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我算一下关于蒸发器的选用

楼主(2020-08-10):
今天客户发来了一张图片,问要配多大蒸发量的锅炉。百度了一上午都没搞明白。用软件测量的换热管表面积大约在129.2㎡(不知对不对),在一个就是根据下面的图片看一下要配多大的蒸发器。

楼主:
有大神在嘛

网友A:
选锅炉蒸发器吗?你是根据换热管束的换热面积计算锅炉的蒸发量吗?把题目背景再交代清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锅炉蒸发器吗?你是根据换热管束的换热面积计算锅炉的蒸发量吗?把题目背景再交代清楚一点。

是的,选蒸汽发生器。这是一个烘干房的散热管,请问可以根据换热面积算蒸发器的大小嘛?或者还需要什么条件我去问一下。不太懂这一块

网友B:
尺寸标注有行业标准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大神在嘛

有人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标注有行业标准的。

不懂呀

网友(2025-03-19):
需要多大的蒸汽量就用多大锅炉

网友:
已知:

1. 设计压力1Mpa,设计温度250:由压力可知饱和蒸汽温度为179.9

2. 由管子、翅片、管长和管数量: 每米换热面积0.4512, 总换热面积约132平方米

未知:
使用工况,即空间中初始温度,空间工作温度(目标温度),升温时长(能满足升温,那么维持温度就不会有问题)

计算:
由空间初始温度、工作温度,可得到环境升温数值、空间升温的定性温度,饱和蒸汽的降温数值和蒸汽的定性温度

然后由两定性温度可求得换热温差,有了换热温差,可推算传热系数(散热管的布置方式由一定影响)

有了传热系数、传热面积,可计算得到总热量需求,然后就可以通过升温时长计算得到功率

有了功率需求、饱和蒸汽进出温度,锅炉就可以选定了。

网友(点评):
才发现是好几年前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