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部件固定问题

楼主(2020-08-10):
小弟最近在搞一个钣金的盒子,里面放一些电路上的东西,比如电源、电源适配器、电池等等,但是有些东西没有什么孔位,我如何去固定呢?

绿色盒子,中间电池

绿色盒子,中间电池

网友:
用距离约束呀

网友:
电气元件?有没有尝试过接线排?

网友:
焊四块小扁钢作为挡块

网友A:
小角铁放个方架子焊接到里面,最后绷带活扣锁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角铁放个方架子焊接到里面,最后绷带活扣锁进去。

谢谢,我感觉这个挺好

网友(点评):
因为是成熟的,好多履带式机器人里面的锂电池固定都是这种方式。

网友:
都是用绑线绑好固定在盒子里面的某个地方

网友:
高手,啥玩意儿没孔呀,现在哪个电子元器件没给你考虑安装方式?

网友:
GD414  硅橡胶,电子电器常用,那玩意是膏状的,挤出来固化后像软橡胶,挤在需要固定的边缘,等固话就好,不满意还可以用刀划下来,重新弄

网友:
扎带,卡扣,线夹,太多了

网友:
点焊点几个螺帽即可

网友:
左右或者前后用挡块或者用铝角铁槽,方法多了。

网友:
热熔胶、亚克力双面胶等也可以用,

网友:
没有孔位肯定是不行的,最好是在钣金上面装出一些安装孔。

网友:
u形的卡箍焊上去

网友(2020-09-13):
可以考虑一下  夹锁这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