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分割器如何防止缠绕

楼主(2020-08-10):
像DD马达,凸轮分割器这种,在圆形的旋转平台边上的动作机构,需要走各种线,电缆气管啥的,如何防止缠绕呢

网友:
正反转、滑环、旋转接头……

网友(点评):
言简意赅,秒杀

网友:
线卡,导线分流器

网友:
从中间走线和气管,有中空的DD马达和凸轮分割器

楼主:
用滑环接线缆,用旋转接头接气管,或是用一体式的气电全接,走旋转平台的中空部位穿线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
气滑环、电滑环、气电滑环

网友:
除了以上,信号的话可以无线。

网友A:
哈哈,太简单啦!

设计机构时,这些线都在外围,不跟转盘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太简单啦!

设计机构时,这些线都在外围,不跟转盘转。

气缸在转盘上旋转时候,你去拖着气管?

网友:
有气动滑环电滑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气缸在转盘上旋转时候,你去拖着气管?

我说得够清楚了:

我的设计里,气缸、电机之类的是绝不允许上转盘的。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选用电气滑环来解决此问题

网友(2020-09-14):
2楼的总结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