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线性移动件设计上的问题

楼主(2020-08-10):
各位前辈,麻烦看一下。
在下图这个槽里面要插一根半牙螺丝,然后螺丝可以在槽里面左右移动,在满足这个的条件下槽的半径最小可以设为多少。

楼主:
这是图片。

网友A:
“下图这个槽”还没看见。。。我乱猜:

1)槽壁多厚,你没说;

2)可以在槽里面左右移动?移动的动力是什么,你没说。。。

我一个半路和尚认为:其实你问的是摩擦相关的问题。。。

网友B:
你说的是腰型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图这个槽”还没看见。。。我乱猜:

1)槽壁多厚,你没说;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帖忘了加图片,确实是摩擦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腰型孔?

你好,之前忘了加图片,今天加了。
不算是腰型孔吧,谢谢了。

网友:
建议用造型孔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