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贴体包装机

楼主(2020-08-10):
请教下各位大神,关于真空贴体包装机,盒子的四个角没有贴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包装食品和木块之类的都没有问题效果挺好,就是包装这种塑料模型就完全不行,不知道哪位大神知道问题在哪?

薄膜在盒子底部的四个角的位置贴不到底

薄膜在盒子底部的四个角的位置贴不到底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其他位置先贴紧了,是不是再四个边角先开个小洞,我觉得效果应该比较好些

网友:
没看懂,既然你薄膜要贴到底,用盒子干什么,直接一块板不简单?

网友:
是间隙问题吗?看图的感觉里面好像有空气。应该可以从尺寸位置和程序两方面下手。

网友:
那是海参吗?

网友:
本来想好好想一下的,结果口水不争气地先流了出来

网友A:
右图是海参,左图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图是海参,左图是啥?

红烧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