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BZQ4351-2006防松螺母的放松原理是怎样的?可靠吗?

楼主(2020-08-10):
请问JBZQ4351-2006防松螺母的放松原理是怎样的?可靠吗?

网友:
以前看到一篇论文,讲过这个原理,大概意思是:内螺纹的牙底处是30度的楔形面,当螺栓与螺母相互拧紧时,螺栓的牙尖就紧紧地顶在螺纹的楔形面上,从而产生了很大的锁紧力。利用牙形的角度改变,在螺纹接触所产生的法向力与螺栓轴线成60度角,这样螺纹法向压力远远大于扣紧压力,而实现锁紧。
楼主手里有这个螺母可以测下。

网友:
上下螺母其中有一个螺母的锥形面是偏心的

网友:
螺母防松一方面是螺纹预紧,另一方面需要考虑外部的垫圈和弹簧。

网友:
应该是和双螺母并紧相互用力(两个螺母受力面相对)的原理相似,只不过中间接触面有平面变成锥形面,受力面积更大,相对更不容易滑动

网友:
螺纹连接的放松,按原理分三个:摩擦放松、机械放松、永久止动。  你这个属于第一类(弹簧垫圈、对顶螺母、自锁螺母)

网友:
感觉两螺母之间要加填料,凝固后偏心螺母就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