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与变频电机在结构和设计上的区别

楼主(2020-08-11):
一.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结构上的区别
1. 绝缘等级要求更高
一般变频电机的绝缘等级为F级或更高,加强对地绝缘和线匝绝缘强度,特别要考虑绝缘耐冲击电压的能力。
2. 变频电机的振动、噪声要求更高
变频电机要充分考虑电动机构件及整体的刚性,尽力提高其固有频率,以避开与各次力波产生共振现象。
3.变频电机冷却方式不同
变频电机一般采用强迫通风冷却,即主电机散热风扇采用独立的电机驱动。
4. 保护措施要求不同
对容量超过160kW变频电动机应采用轴承绝缘措施。主要是易产生磁路不对称,也会产生轴电流,当其他高频分量所产生的电流结合一起作用时,轴电流将大为增加,从而导致轴承损坏,所以一般要采取绝缘措施。对恒功率变频电动机,当转速超过3000/min时,应采用耐高温的特殊润滑脂,以补偿轴承的温度升高。
5. 散热系统不同
变频电机散热风扇采用独立电源供电,保证持续的散热能力。
二.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设计上的区别
1. 电磁设计
对普通异步电动机来说,再设计时主要考虑的性能参数是过载能力、启动性能、效率和功率因数。而变频电动机,由于临界转差率反比于电源频率,可以在临界转差率接近1时直接启动,因此,过载能力和启动性能不在需要过多考虑,而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改善电动机对非正弦波电源的适应能力。
2. 结构设计
在结构设计时,主要也是要考虑非正弦电源特性对变频电机的绝缘结构、振动、噪声冷却方式等方面的影响。

网友:
最主要的区别是冷却风扇,普通电机是直接主轴带动的,变频电机是单独供电带动的,是恒速恒流量的

网友A:
以前我也喜欢做知识的搬运工,搬到包包里后会有种满足感,后来发现网上出现些专门制作虚假数据的人,而且以我越来越差的知识根本无法辨别哪家说的是对的,于是我开始放弃搬运工的工作。同时我觉得我们不能仅仅做搬运工。我更乐意见到你们的读书笔记(批注)。

网友B:
做设计的话,一般就是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楼主研究的比较深的话,期待你的下次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也喜欢做知识的搬运工,搬到包包里后会有种满足感,后来发现网上出现些专门制作虚假数据的人,而且以 ...

期待你能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取长补短,一起进步!

网友:
第3条,变频电机采用独立电机驱动风扇散热,要看场合吧!我见到的中小功率变频电机没有这个功能,都是一根轴驱动风扇。包括德系的SEW,台湾的某牌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期待你能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取长补短,一起进步!

不敢,我都很少分享,结果有人不是拿产权,就是拿版权。现在看几个动画都是恐吓加老鼠的,好像我真拿了他家啥?在家总结点东西,不断提示你是只羊。搞出心理障碍,都不敢看书,更不敢做笔记了。遇到这种货色咋办呢?关键还有群货色就觉得我应该给他们整理免费资料(就是我做义工,而且还不能是搬运工,必须得有创新,有独特见解),他们后台偷。就算上你这网站瞎BB,估计都是些二货准了的。毕竟我以前逛的论坛基本牺牲了。我就是想用自个经历提醒下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敢,我都很少分享,结果有人不是拿产权,就是拿版权。现在看几个动画都是恐吓加老鼠的,好像我真拿了他 ...

谢谢你的提醒和中肯建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设计的话,一般就是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楼主研究的比较深的话,期待你的下次分享。

变频电机用的很多的,比如机床主轴电机,有些需要变速的,就可以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变频电机用的很多的,比如机床主轴电机,有些需要变速的,就可以使用。

哦哦,我一直简单以为齿轮箱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哦,我一直简单以为齿轮箱搞定

齿轮箱也有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齿轮箱也有的,哈哈。

萌新没接触过多少机床,一般就几台伺服电机加齿轮箱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敢,我都很少分享,结果有人不是拿产权,就是拿版权。现在看几个动画都是恐吓加老鼠的,好像我真拿了他 ...

抖音和快手,盗用知乎文案和B站视频的太多了,还有反过来告侵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抖音和快手,盗用知乎文案和B站视频的太多了,还有反过来告侵权的

我刚在家里骂有些贱人,这边就立马有贴子跳出来回复说我这人是不是魔征了,疯言疯语。可以算有人在窃听我的证据么

网友E:
本司铣削主轴采用西门子电动机。具体的不懂,看外观,变频电动机多了一个一直供电的轴流风扇为电机散热。普通的异步电机就是后端一个同轴风页散热。

网友E:
还有,不管怎么说,来这里是学习的,取长补短的,没有必要人身攻击。如果是摘录人家的东西来发表,最好加个“转”字,免得较真的人说出话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司铣削主轴采用西门子电动机。具体的不懂,看外观,变频电动机多了一个一直供电的轴流风扇为电机散热。普 ...

结构上最主要的区别还是在散热方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不管怎么说,来这里是学习的,取长补短的,没有必要人身攻击。如果是摘录人家的东西来发表,最好加个 ...

不需要用自己宝贵的时间去攻击别人,再说也没有必要花费时间在无聊的事情上争执。你说的对,抱着学习的心态看待一切,与自己成长,学习,提升无关的都不去关注。

百人百心,别人要用另一种心态或想法去揣测也无所谓。毕竟别人有说话的权利,至于说的对与错,时间长了,自然就明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