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拉伸夹具一般使用什么材料

楼主(2020-08-11):
螺栓拉伸夹具,选用的材料一般选用那些,主要考虑材料的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以及热处理之后材料的韧性,还需要考虑哪些机械性能吗

网友:
夹具主要是用来加工什么的?不同的材料设计的夹具肯定不一样。

网友A:
A3钢,45钢都行,还要看具体使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A3钢,45钢都行,还要看具体使用情况。

做拉伸试验,M48的螺栓,加载80吨的力,这个A3和45材料不够吧,40Cr热处理之后表现 韧性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拉伸试验,M48的螺栓,加载80吨的力,这个A3和45材料不够吧,40Cr热处理之后表现 韧性不好

有确切的数据,就按拉伸计算下。

网友:
材料的刚度和硬度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