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喷漆内孔保护方法

楼主(2020-08-11):
      产品内孔不能喷漆,有的产品内孔还是阶梯孔的,还有键槽,我们挂钩是挂在内孔上的。请教一下有什么好方法保护内孔不被喷到。

网友A:
抹油,抹得越多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抹油,抹得越多越好

什么油,我这是烤漆的。烤完会不会到处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油,我这是烤漆的。烤完会不会到处流

你他妈的满嘴喷粪呀,前面喷漆,现在烤漆。哪家不要脸的让你们这群货色在这做数据?烤漆,喷漆都分不清,你他妈的一群骗子做机械,还不如关门了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他妈的满嘴喷粪呀,前面喷漆,现在烤漆。哪家不要脸的让你们这群货色在这做数据?烤漆,喷漆都分不清, ...

兄弟,别骂人啊,看标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别骂人啊,看标题

你眼瞎呀,标题党的?他写的什么内容,不骂人,允许你们窃听我,不准我骂你们。老子还想整死那些贱货呢。团伙做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眼瞎呀,标题党的?他写的什么内容,不骂人,允许你们窃听我,不准我骂你们。老子还想整死那些贱货呢。 ...

我不晓得你在骂什么哈,静电喷涂后是需要在烤房里面完成的,钣金喷塑晓得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眼瞎呀,标题党的?他写的什么内容,不骂人,允许你们窃听我,不准我骂你们。老子还想整死那些贱货呢。 ...

还有哈哈,你吗的烤漆之前就不喷了?不喷你烤毛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晓得你在骂什么哈,静电喷涂后是需要在烤房里面完成的,钣金喷塑晓得不?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但烤漆,喷漆搞不清楚。现在又搞一喷塑,我觉得你满嘴喷粪?做数据如此白痴,你还不如做黑客,不用瞎BB

网友:
1)看看有没合适的塞子。

2)可以增加挂钩的工艺孔。或和喷涂厂家协商好特制挂钩和挂点。

3)设计时就要考虑表面处理工艺,某些加工工序能否放在后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但烤漆,喷漆搞不清楚。现在又搞一喷塑,我觉得你满嘴喷粪?做数据如此白痴,你还 ...

和你这样的人沟通不起来,满嘴脏话,明明是个咨询贴,被你理解为窃听你,被害妄想症,建议你去精神病院看看,给你普及一下,现在做漆不是用刷子刷,都是喷枪喷了,所以楼主说的没问题,你自己不了解工艺,见识浅薄就不要在这里BB了,丢人现眼, 烤漆只是根据产品要求做的一种处理(喷的漆材料不同),你去查一下什么漆面处理需要静电吸附,搞清楚在来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你这样的人沟通不起来,满嘴脏话,明明是个咨询贴,被你理解为窃听你,被害妄想症,建议你去精神病院看 ...

什么他妈咨询贴,跟骗子好好说话,我有病,我不识字,不知道哪个他妈的神经错乱,一喷漆,再烤漆,再喷塑,研究生?让你们这种骗子做机械,机械还不如早早关门了好。那些机械工程师还跟你们这群骗子好心答疑?自断生路,活该。你这种人做骗子还振振有词?哪所大学都出来的?骂你?我连你老师一起骂。一群学术不端二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哈哈,你吗的烤漆之前就不喷了?不喷你烤毛线?

你他妈的眼瞎,你哪只眼睛在他原帖上看到考漆了,你他妈的他肚里蛔虫?还是小号?你们团伙做案,行骗?小他妈的兄弟,老子跟你们不是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他妈的眼瞎,你哪只眼睛在他原帖上看到考漆了,你他妈的他肚里蛔虫?还是小号?你们团伙做案,行骗?小 ...

别人咨询一下就是骗子了?骗你什么了?你设计的产品做漆不先喷漆在烤?简称烤漆的表处不是先喷在烤?这个楼主的标题静电喷漆是不是喷塑的工艺流程之一?喷塑是不是在喷完了需要高温烘烤?结合贴子的整体是不是可以得出楼主的漆面处理为喷塑?
自己见识浅薄知识量少就别BB,要不要给你百度一下喷塑的工艺流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他妈的眼瞎,你哪只眼睛在他原帖上看到考漆了,你他妈的他肚里蛔虫?还是小号?你们团伙做案,行骗?小 ...

1、前处理:

目的:除掉工件表面的油污、灰尘、锈迹,并在工件表面生成一层抗腐蚀且能够增加喷涂涂层附着力的"磷化层"。

主要工艺步骤:除油、除锈、磷化、钝化。工件经前处理后不但表面没有油、锈、尘,而且原来银白色有光泽的表面上生成一层均匀而粗糙的不容易生锈的灰色磷化膜,既能防锈又能增加喷塑层的附着力。

2、静电喷涂

目的:将粉末涂料均匀地喷涂到工件的表面上,特殊工件(包含容易产生静电屏蔽的位置)应该采用高性能的静电喷塑机来完成喷涂。

工艺步骤:

利用静电吸附原理,在工件的表面均匀的喷上一层粉末涂料;

落下的粉末通过回收系统回收,过筛后可以再用。

3、高温固化

目的:将工件表面的粉末涂料加热到规定的温度并保温相应的时间,使之熔化、流平、固化,从而得到我们想要的工件表面效果。

工艺步骤: 将喷涂好的工件推入固化炉,加热到预定的温度(一般185度),并保温相应的时间(15分钟);开炉取出冷却即得到成品。一般工件不同,加温温度与保温时间也不同。

提示:加热及控制系统(包括电加热、燃油、燃气、燃煤等各种加热方式) + 保温箱体=固化炉。

4、出炉冷却

出炉冷却是将喷塑过程的结果进行冷却,使之回归到正常温度的一个过程。

5、装饰处理

目的:使经过静电喷涂 后的工件达到某一种特殊的外观效果如:各种木纹、花纹、增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前处理:目的:除掉工件表面的油污、灰尘、锈迹,并在工件表面生成一层抗腐蚀且能够增加喷涂涂层附着力 ...

贴这么多表明啥呢?你明知故问?贴再多也改不了你想指鹿为马?白纸黑字也能给你三寸不烂之舌给翻过来。除非全民被你洗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贴这么多表明啥呢?你明知故问?贴再多也改不了你想指鹿为马?白纸黑字也能给你三寸不烂之舌给翻过来。除 ...

算了,和你争没有意思逛论坛是因为兴趣,里面有很多大神可以让我学习到很多东西,也可以在自己不了解的地方提问,一般都会得到回复,可以学习,提高自己
在这个贴里面回复你是因为看见你骂这个楼主,在我看来这个楼主的表达上面是没有问题的,标题说了是静电喷涂,后面回复你了需要烤,你就开始骂人了,你觉得应该不?人家和你也没有利益之争,只是他自己遇见的实际问题来这里咨询一下而已,你不觉得你骂人有点过了吗?
在给你解释一下,贴喷塑的工艺流程是告诉你,这个贴别人出的没问题,前期处理、静电喷涂、高温烘烤是一套工艺流程,做漆面不是只有一个工序的,你刚刚看见这个这个贴是不是理解的是在外面调点油漆,然后接个喷壶空压机就直接干就完事了?然后别人告诉你喷完了需要烤,你就认为别人耍你,骗你?
你没有看清楚标题(静电喷涂),没有理解到别人想表达的表面处理工艺你骂人干嘛?有利益纠纷吗?骗你人了还是骗你钱了?
在一个,我评论这个贴只是因为看不惯你骂人,我也不认识你们俩,你也不用阴谋论了,逛个论坛还能成骗子,阴谋家也是服了你

网友:
@LQH860327 lz贴个图看看

网友C:
可以的话,零件,挂钩都上图让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了,和你争没有意思逛论坛是因为兴趣,里面有很多大神可以让我学习到很多东西,也可以在自己不了解的地 ...

     算了,被狗咬了,我们不一定要咬回去。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他妈的满嘴喷粪呀,前面喷漆,现在烤漆。哪家不要脸的让你们这群货色在这做数据?烤漆,喷漆都分不清, ...

       喷完漆,我们是要经过烤箱的,温度大概120~135之间,所以我说成了烤漆,也许我表达有问题。兄弟天气热不要这么狂躁,论坛是用来相互交流的,不是用来发泄的。有错的地方一笑而过不好吗?莫生气。

网友:
哎哟,准你套路别人,不准别人生气?我还是好人,只是生气,像你们的做派,指不定还搞出什么事儿呢?毕竟团伙的力量是强大的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话,零件,挂钩都上图让大家看看

17和14的孔都不能有漆

网友C:
看来又回到10楼的方法了,
其他方法想不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又回到10楼的方法了,
其他方法想不出了

工件没完整图纸,,,没什么好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