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固定侧支撑单元螺母的锁紧力矩

楼主(2020-08-11):
请问下,丝杆固定侧支撑单元锁紧螺母该拧多紧合适?我拧的太紧了发现,丝杆转动阻力会增大,拧松了担心会产生轴向间隙,大家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做的呀

锁紧螺母该拧多紧

锁紧螺母该拧多紧

网友:
试试看能不能调成过盈配合。

网友:
人才,拿根丝杠拧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从你图上的结构看只能是越拧越松,或不变;)
所以我建议你先去好好看看轴承样本,NSK的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图上的结构看只能是越拧越松,或不变;)
所以我建议你先去好好看看轴承样本,NSK的就不错。

丝杆是THK的C5精度的研磨丝杠,支撑座是PVP的。
固定侧支撑单元里面有一对角接触球轴承,丝杠插入支撑单元后,拧上锁紧螺母就可以和支撑单元固定在一起了,我觉得锁紧螺母拧紧后挤压轴承导致丝杆转动阻力变大,我这边20直径的丝杠,调节锁紧螺母的锁紧力矩,丝杠转动阻力变化范围10N-50N左右(用测力计推丝杆螺母),我希望转动阻力越小越好,但是太小了担心丝杠轴向存在间隙,现在问题是如何确定锁紧力矩的大小?边调锁紧力矩,边在轴端用千分表测丝杠转动时的轴向间隙?(说这么多希望能理解我的意思

THK丝杆安装例

THK丝杆安装例

网友B:
我们都是靠钳工的经验来调节预紧力的大小,你如果要求高可以打电话问问THK的技术支撑,你的固定支撑也是THK的产品吧,这样的话技术支撑会根据你的工况推荐给你合适的预紧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都是靠钳工的经验来调节预紧力的大小,你如果要求高可以打电话问问THK的技术支撑,你的固定支撑也是THK ...

谢谢,已经问了

网友:
这个螺母上面有紧定螺丝的,防止其松动,所以也不需要特别紧。

网友:
锁紧了推动螺母阻力如果均匀应该是正常的,要阻力小可以选大导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