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零件不显示边线了

楼主(2020-08-11):
换电脑后零件不显示边线了,重装也不行,视图--显示--带边线上色,切边可见都不行

网友A:
这个显示了边线啊,只是颜色不是黑色罢了,设置里改下显示的颜色啊

网友B:
绘图窗口区域有一个眼睛的符号,点开那个,下面有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示了边线啊,只是颜色不是黑色罢了,设置里改下显示的颜色啊

还是不行呀。

网友:
@管理员 标题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绘图窗口区域有一个眼睛的符号,点开那个,下面有设置。

不行全都点了还是没用

楼主:
已解决 忘记打勾了谢谢两位大大@魍者归来 @晓昀

网友:
这个是图形的显示问题,都是可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