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平面度后面的CZ代表什么含义?

楼主(2020-08-11):
如图请问平面度后面的CZ代表什么含义?

网友:
CZ 是Combined Zone, 组合公差带, 箭头指向的两个区域都要满足0.1要求,就是说不能独立。

网友:
取两个面上的点再组成一平面,计算出来的平面度

楼主:
|雪花飘飘321发表于 08-11 15:34CZ 是Combined Zone, 组合公差带, 箭头指向的两个区域都要满足0.1要求,就是说不能独立。

网友:
图片1的两个0.1红色的公差带是Combined Zone ,两个公差带是绑在一起的联合公差带,各自表面所有点不能超过自己的公差带,所以上面的平面度除了管控两个表面的形状公差外,两个表面之间的相互错位(位置关系)也管住了。评价产品也应该两个表面取点后按照整体一起评价,不能单独各自按照平面度定义评价产品。

网友A:
如图片2所示,平面度0.1同时标注在两个平面上,图纸表达的意思是两个0.1的公差带(图中红色的公差带)各自把被管控的平面包在里面,只要实际表面所有的点都在自己的公差带里,产品就算合格。这两个红色的公差带是独立,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下图的平面度只是管控各自表面的形状公差。评价产品也应该两个表面取点后按照平面度分开评价。
   由于两个表面之间的相互方向和位置关系没有管控,产品做成如图片3那样也是合格的。

网友:
学习了,感谢指导

网友:
组合公差带的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片2所示,平面度0.1同时标注在两个平面上,图纸表达的意思是两个0.1的公差带(图中红色的公差带)各自 ...

懂了

网友(2021-12-13):
涨知识啦  感谢

网友B:
这不是国标的注法,国标的注法应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片2所示,平面度0.1同时标注在两个平面上,图纸表达的意思是两个0.1的公差带(图中红色的公差带)各自 ...

图文并茂,条理清晰,讲解的真好!

网友:
条理清晰,讲解的真好

网友:
讲的真好

网友(2022-01-18):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国标的注法,国标的注法应是这样的:

这个是旧国标的标注方法《GBT1182-1996形状和位置公差标准

网友C(2023-05-18):
引用 网友A:
如图片2所示,平面度0.1同时标注在两个平面上,图纸表达的意思是两个0.1的公差带(图中红色的公差带)各自 ...

你好,这些资料哪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些资料哪能看到
链接在这里
https://www.omnex.com.cn/index.php?s=/share/index/detail/id/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