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关于结构件下基准面更改问题

楼主(2020-08-11):
sw焊件,结构件之类的全部弄好了,之后检查发现图纸画错了一点,更改图纸后,结构件显示基准面定义的顶点不存在,这要怎么修改,求个大神解惑。

网友A:
把基准面定下重新指定下,可能你在修改中把基准面的基准修改了,所以找不到了

网友B:
基准面重新定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基准面定下重新指定下,可能你在修改中把基准面的基准修改了,所以找不到了

就是找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定这个基准面,我知道要重新定义基准面,,,,

楼主:
我知道要重新定义基准面,我看的懂字面意思,就是找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准面重新定义一下

我知道,就是不知道怎么重新定义,太难了,百度搜不到

网友:
感觉又是一个做输送机的。

网友C:
感觉像链板输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链板输送机

就是

网友D:
右键黄色显示的基准面,选择编辑定义,你看一下哪个几何关系是黄色的,或者哪个点没有了,重新定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键黄色显示的基准面,选择编辑定义,你看一下哪个几何关系是黄色的,或者哪个点没有了,重新定义一下

我把右键的截图发出来了,没有编辑定义,还有这个没有几何关系错误,就是丢失了基准面的顶点,不知道怎么定义回来。

网友E:
编辑结构件重新选择草图就好了,可能原来的草图线段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编辑结构件重新选择草图就好了,可能原来的草图线段丢了

这个做过了,没用,我重新弄了,搞半天搞不清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做过了,没用,我重新弄了,搞半天搞不清楚

是定义结构件形状的草图(按你的设计树看,是3d草图4),选中出问题的扁铁***(2),然后重新选择3d草图4中的线段,在选择轮廓点,提示已经说了是线段的顶点丢失了(实际就是线段丢失)

网友:
基准面没有选择正确,需要重新设定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定义结构件形状的草图(按你的设计树看,是3d草图4),选中出问题的扁铁***(2),然后重新选择3d草图4 ...

感谢

网友(2021-03-29):
你定义轮廓文件时是不是使用了自己创建的基准面?最好不要那样,直接用默认的三个其中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