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遇到问题,求助,如图

楼主(2020-08-11):
槽钢20b,应该在设计树下面跑到上面,怎么解决

网友A:
焊件里面可以捕捉点的,草图里面有好几个点可以选择,在通过旋转可以达到你要的状态!

网友B:
这问题好难,我都没看懂。

网友C:
这个貌似是单独打开了一个零件,直接关闭好了,首先确认是否有20b这个零件吧

网友:
问题太难了,看不懂

网友D:
顶部排序更改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貌似是单独打开了一个零件,直接关闭好了,首先确认是否有20b这个零件吧

这个是正常的,应该在原点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好难,我都没看懂。

正常槽钢20B应该在原点下面,现在跑上面去了,而且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部排序更改一下即可!

怎么更改,麻烦详细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件吗?

问题是槽钢20B应该在原点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件里面可以捕捉点的,草图里面有好几个点可以选择,在通过旋转可以达到你要的状态!

我的问题是槽钢20B应该在原点下面,现在跑上面去了,而且打不开。

网友C: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零件(还没建立特征),然后保存成了槽钢20B,直接关掉,不需要就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槽钢20B应该在原点下面

这零件不是啥都没有吗,就一个名字,空文档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槽钢20B应该在原点下面,现在跑上面去了,而且打不开。

仔细看看14楼。。。。。要看不懂你就真白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零件(还没建立特征),然后保存成了槽钢20B,直接关掉,不需要就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