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烘干箱发烫变形

楼主(2020-08-11):
最近公司做了个不锈钢的烘干箱,板厚度2mm,材质SUS304,加热温度大概200度左右,做了个样品,烘干箱盖变形严重,表面发烫,求教各路大神有没有高招,支支招

网友A:
天知道你那个面板多大,加些筋上去会好些吧。

网友B:
记得大小尺寸要给一下;
可以考虑用双层不锈钢板做,能保温也能增加强度

网友C:
200度要做保温层了,外面用A3板,内胆用304板,中间填石棉。用数条圆钢把外壳和内胆连起来

网友D:
按楼上社友的建议做,中间做隔热层。烘干箱内部压力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楼上社友的建议做,中间做隔热层。烘干箱内部压力多大?

不是密封设计,压力没有多少的,主要是温度一上来钣金就变形了,箱子尺寸700*9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知道你那个面板多大,加些筋上去会好些吧。

尺寸900*700,一开始没加筋,用的螺柱拉的,做了样品实验下来变形,现在第二套加了不少钣金加强筋,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大小尺寸要给一下;
可以考虑用双层不锈钢板做,能保温也能增加强度

尺寸900*700,又做了一个实验,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度要做保温层了,外面用A3板,内胆用304板,中间填石棉。用数条圆钢把外壳和内胆连起来

已经做了两层了,中间塞了保温棉,温度保温效果还可以,主要是钣金表面发烫

网友:
尺寸900*700真是不小了,要割断了。

网友E:
其实做200度内箱1.0的不锈钢够了,要加加强筋,外箱和内箱之间要做隔断,防止热量传导到外箱,保温棉厚度100左右

网友:
可不可以液冷呢?(突发奇想)不过成本肯定要上去,不知道运行时间长还是短(指一次)

网友F:
是密闭烤箱,还是带引风,排潮气功能?  200度,每次加热多长时间? 看加热空间900×700, 需要做保温层100-150mm
厚。 液冷也是把加热量带走了,会不会影响加热效率,还增加能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密闭烤箱,还是带引风,排潮气功能?  200度,每次加热多长时间? 看加热空间900×700, 需要做保温层100 ...

液冷估计够呛,会影响保温效果吧,而且成本不低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做200度内箱1.0的不锈钢够了,要加加强筋,外箱和内箱之间要做隔断,防止热量传导到外箱,保温棉厚度10 ...

保温棉材质是什么呢?石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密闭烤箱,还是带引风,排潮气功能?  200度,每次加热多长时间? 看加热空间900×700, 需要做保温层100 ...

液冷确实是会影响加热效率呀,而且现在加液冷的话一个就保温箱而言成本上去了,第二个设备其他的构造也会改变了吧,液冷还要加个水循环的装置吧

网友C:
以前做过热处理炉,200度属于低温炉,用50mm厚石棉保温,外壳是感觉不到温升的。估计楼主是用普通的海绵

网友:
保温材料是玻璃棉,那东西对身体有害的,我就是专业做烘箱 高温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做过热处理炉,200度属于低温炉,用50mm厚石棉保温,外壳是感觉不到温升的。估计楼主是用普通的海绵

用的硅酸铝陶瓷纤维

网友(点评):
石棉是致癌的吧,楼主这是新型材料吗?期待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