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一下粉碎机的翻译

楼主(2020-08-11):
要翻译涡轮自冷式无尘粉碎机,SELF-COOLED DUST-FREE TURBINE GRINDER,前面的没问题,就是后面的粉碎机不知道怎么选,请教一下大家,pulverizer,grinder和crusher的区别

网友A:
pulverizer 粉碎机,强调成料为粉末或接近粉末状,比如磨面粉用的电磨,制煤坯的粉煤机等(矿机)
grinder 研磨机
crusher 破碎机,强调成料为颗粒状,比如水泥破碎机(工程机械)

网友(点评):
senior,英语好哇(机械专业英语)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lverizer 粉碎机,强调成料为粉末或接近粉末状,比如磨面粉用的电磨,制煤坯的粉煤机等(矿机)
grinder ...

那药厂的药材粉碎一般用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药厂的药材粉碎一般用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应该是第一个,我之前给药企的说明书用的就是pulverizer,客户没提出异议,应该就算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第一个,我之前给药企的说明书用的就是pulverizer,客户没提出异议,应该就算对吧

学到了,谢谢

网友B:
药物粉碎,这里是用pulverizer

meet grinder这个短语的翻译就吓死人了!

crusher,很容易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药物粉碎,这里是用pulverizer

meet grinder这个短语的翻译就吓死人了!

啊,好详细,谢谢谢谢

网友:
学习了,英语需要长年累月的去学习积累和提高!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