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s气缸的驱动

楼主(2020-08-11):
adams中模拟气缸的驱动,一般怎么设置?

网友:
这气缸需要分成两部分,一端是气缸尾部,另一端则是气缸活塞杆。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8-13 10:27这气缸需要分成两部分,一端是气缸尾部,另一端则是气缸活塞杆。
哥,再请教一个问题,我给定气缸运动的step函数,想知道他推开这个机构需要的力,该怎么做?直接测移动副moton的受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