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安装定位

楼主(2020-08-11):
如下图,看到别人家的一台设备,里面有很多零件都是采用螺钉+圆柱销进行安装定位,有些是装一个圆柱销,那么销孔是采用长条孔,有些采用两个圆柱销,两个销孔是一个圆孔,另外一个是长条孔,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设计呢?不知道哪位大侠可以帮忙解惑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这样就有一个方向的销孔不需要标精度

网友:
两个都是圆孔,大概率是装不上的。用这种形式的意思就是要相对精准的定位,但又不给现场安装的人添太多乱。

网友:
这个问题主要看实际问题的定位精度和要求。

网友:
圆柱销,开长孔的意义不大啊?想不出什么好的原因。

网友:
我觉的这种就是类似于菱形销的作用吧,方便装配。我工作过程中按工件绘制备件图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零件。

网友:
两个圆孔肯定装不上,这种圆孔+长孔就既保证了一个方向的定位精度又保证装配成功。

网友:
因为精度问题,防止过定位

网友:
应该是一面两销中以前的菱形销用圆柱销和长腰孔来替代,这样两个销之间的中心距加工精度不用要求很高了

网友A:
一面两销定位,这是标准的定位方式,教科书上有记载。两个都用圆柱销显然是过定位,然后要用一个圆柱销,一个菱形销来定位。这里虽然没有用菱形销,但是开了腰型孔也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
这样好装,实际试过就知道了,直接两个圆柱过定位,难装

网友:
方便调试吧。看了也是长经验了,我之前一直都想着去卡尺寸公差,疏忽了安装问题。

网友:
如果两个圆销孔,加工稍微误差,就有可能装配不上,同事还要注意腰孔的方向,应该是不能旋转的方向拉腰孔

网友:
方便安装精确定位

网友:
“”很多零件都是采用螺钉+圆柱销进行安装定位“”
会不会是为了方便拆装和修改?

网友:
为了拆卸方便,请参考气缸。

网友:
是不是保证你安装件的的位置度?

网友:
方便装配和装卸;汽车焊接工装夹具有这方面的知识介绍

网友:
这样哪怕孔位错点,也不影响我现场装配

网友:
吸收加工误差,销钉孔本来间隙就很小 ,如果两个零件的孔距稍有偏差就导致无法配合,一个U型孔就可以很好解决中心位置偏差的问题。

网友:
采购的气缸上的定位销都是采用这种样式的

网友:
这其实就是一面两销的设计意图,我们治具上面定两个圆孔时一个定位销是圆柱,另一个是菱形销。

网友:
加工精度达不到,凑合用就可以,方便车间装配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面两销定位,这是标准的定位方式,教科书上有记载。两个都用圆柱销显然是过定位,然后要用一个圆柱销,一 ...

请问是什么教科书上有这个,我想去学习一下,谢谢。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所以很多都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什么教科书上有这个,我想去学习一下,谢谢。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所以很多都不懂。

百度一下  一面两销 就有很多信息了。都是在不懂之中成长的。祝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  一面两销 就有很多信息了。都是在不懂之中成长的。祝好运!

谢谢,我百度了都是些论文。我是想知道这个教材是什么。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气缸就是这样的定位方式呀

网友:
1.减少加工难度,两个销钉之间就不用保证间距公差了
2.安装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