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车上的永磁吸轮一般怎么买

楼主(2020-08-12):
图片的小车轮是永磁轮,可以吸附在钢板上移动,这种轮子一般在哪买。百度找到一家2500左右一个轮子,导师和我说太贵了,叫我再找找看

网友A:
都暑假了,还没毕业啊。

网友:
厂家是哪里的?如果是品牌,这个价位做产品并不算贵,质量和售后都有保障。

网友B:
价格估计和磁吸力关系很大吧,要便宜就是多找几个麦家,或者直接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暑假了,还没毕业啊。

明年才毕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估计和磁吸力关系很大吧,要便宜就是多找几个麦家,或者直接仿制

磁力越大价格肯定贵,但是大致都在3500到2000之间。就是不知道在哪找,百度只找到一家

网友C:
那你就小车中间内置一块磁铁,四个普通轮,当然要看你的载荷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力越大价格肯定贵,但是大致都在3500到2000之间。就是不知道在哪找,百度只找到一家

工业淘宝(1688.com)上找。

网友A:
我感觉不一定是要轮子,你直接买几块大的固定在小车上,紧挨着墙面,做好做成可调距离的与墙面,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不一定是要轮子,你直接买几块大的固定在小车上,紧挨着墙面,做好做成可调距离的与墙面,比较好。

是可以,但是我现在这个是在槽钢上爬的有点小特殊。吸附在槽钢侧面

网友:
永磁轮还是头次见到,学习了。

网友:
买磁钢环啊,50直径的50多元

网友:
有对比才能知便贵啊

网友D:
这种爬墙的方式还是头一次见,关键是这些轮子的吸附力有多大?是不是能吸在墙上?

网友:
百度?谁还用百度找啊,都是淘宝。1688也行。再就是各种群里问问。
你在网站上发,也是一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爬墙的方式还是头一次见,关键是这些轮子的吸附力有多大?是不是能吸在墙上?

吸附力挺大的,几十kg的负载都可以垂直爬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小车中间内置一块磁铁,四个普通轮,当然要看你的载荷多大。

想想磁铁肯定要放轮子里的,装在车上的话轮子上的磁性就没了

网友(2022-04-22):
普通用途的话是不需要这个价格的,报价的应该是把合格率设为10%左右了,才能报出这个价格